[求助]新手学51遇到的奇怪问题,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0-03-10):
这是我昨天做串口实验遇到的问题。希望前辈们能把代码拷去运行下,看是否有相同的问题出现,同时希望高手们能为小弟解答出现的问题。非常感谢!!!

问题报告如下:

/*程序说明:本程序目的为使用c52单片机实现从电脑串口上收到数据以后,给电脑发送字符123*/

/*使用器件:TX-1C实验板,c52单片机,keil,串口调试助手V2.1*/

/*问题1:当初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并经过复位操作以后,若SCON的初始化方式是以位操作的方式设置,则在上位机未向单片机写数据的情况下,由于有复位操作,单片机会先进入一次中断,向计算机发送123;但是,当以寄存器方式设置SCON,则不存在复位后自动产生中断的情况。请问这是为什么?

  问题2:若把标志为//??????????????????????//处的语句屏蔽以后,如果程序执行顺序为:1->3->4->2的话,显示2的管子不亮*/

unsigned char flag,a;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char code table[]={         //0到f的段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以位操作的方式设置SCON的各个位;
 SM0=0;
 SM1=1;
 SM2=0;
 RI=0;
 TI=0;
 RB8=0;
 TB8=0;
// SCON=0x50;  //以寄存器的方式设置SCON;
 EA=1;
       //开总中断;

 P0=0xfe;          //在第一个数码管上,先显示程序执行的位置1,再显示RI的内容,最后显示TI的内容;
 wela=1;
 wela=0;
 P0=table[1];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RI];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TI];
 dula=1;
 dula=0;
 delay(1000);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P1=RI;          //??????????????????????//
 P0=0xfd;        //在第二个数码管上,先显示程序执行的位置2,再显示RI的内容,最后显示TI的内容;
 wela=1;
 wela=0;
 P0=table[2];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RI];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TI];
 dula=1;
 dula=0;
 delay(1000);

 while(1)
  {
  /* if(RI==1)
   {
   RI=0;
   P1=SBUF;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1';//28;
     while(!TI);
     TI=0;
     SBUF='2';//28;
     while(!TI);
     TI=0;
     SBUF='3';//28;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P0=0xfb;          //在第三个数码管上,先显示程序执行的位置3,再显示RI的内容,最后显示TI的内容;
 wela=1;
 wela=0;
 P0=table[3];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RI];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TI];
 dula=1;
 dula=0;
 delay(1000);

 RI=0;
// P1=SBUF;
// a=SBUF;
 flag=1;

 P0=0xf7;          //在第四个数码管上,先显示程序执行的位置4,再显示RI的内容,最后显示TI的内容;
 wela=1;
 wela=0;
 P0=table[4];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RI];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0;
 dula=1;
 dula=0;
 delay(1000);
 P0=table[TI];
 dula=1;
 dula=0;
 delay(1000);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0 13:27:2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