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高手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0-03-13):
帮忙解决如何用at89c51单片机,点亮8盏灯,(就用一个单片机,8个二极管,和电阻),先让d1-d8亮,在从d7-d1亮,然后全灭,然后由中间向外亮,在由外向内亮,然后全灭,循环的,延时0.3秒。要求用汇编语言编写。

网友A:
//如果用P1口来驱动八个二极管,高电平表示亮,且第0个口语d1对应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light; uchar l[25]={0xfe,0x}//将各个状态列举出来,形成数据表 P1=light; void delay(u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main() { uchar i; for(i=0;i<25;i++) { light="l; " delay(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