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下

楼主(2010-03-14):
我想给这个程序加个关灯的时间,应该怎么加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500);
  P1=temp;
 }
}

网友A:
你这个是个流水灯程序吧,你的意思是不是  要让流水灯运行一定的时间后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