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变流水灯的速度

楼主(2010-03-14):
51hei多功能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 附带的那个流水灯的程序,如何去改变他的速度呢?让他流得快一些。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sbit SJ=P1^4;       //LED的使能端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main()     //主函数
{
 uchar temp=0xfe;
 WEI=1;
 P0=0xff;
 WEI=0;   //上面三行代码让所有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值
 SJ=0;    //开LED发光管总使能
 while(1) //循环执行下面3行代码
 {
  P0=temp;
  temp=_crol_(temp,1);    //移位
  delay(200); //延时
 }
}

网友A:
只需要修改最后一行的 延时就行了

delay(200); //延时

你把200改为别的数看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5 11:42:31编辑过]

网友B:
在0-65535之间改

网友C(2010-04-28):
减少延时就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