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大哥,T0为按键,在51hei-5实验板上,按键达到10以上后,十位没有显示,但有隐约的1显示,不知程序是否出现了问题,请大哥们帮忙看下,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1=P3^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bai,shi,ge;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s1==0)
  {
   delay(2);
   if(s1==0)
   {
    num++;
    if(num==100)
     num=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hile(!s1);
    delay(2);
    while(!s1);

   }

    display(bai,shi,ge);

  }

 }

}
void init()
{
 num=0;
 bai=0;
 shi=0;
 ge=0;
 dula=1;
 P0=0;
 dula=0;

 wela=0;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

网友A:
上面的程序 ,我这里的的运行情况也是,按下T0 键,数码管的个位 按一次 递增一次,十位有隐约的1显示,高手快出来啊。

网友B:
我刚才看了半天 帮你搞定了.

原因在于    display(bai,shi,ge); 这一行  你写错了位置,和下面那个 } 对调一下位置就行了, 建议以后写程序规范一点,大括号 要对其,就不会出这样的错误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5 14:28:45编辑过]

网友C(2015-06-23):
试了一下,还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还不错的!

怎么感觉你的十位表达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