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行吗?

楼主(2010-03-16):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蓝牙的通信,网上资料我查了用PTR2000,但是我想问下我能不能用一个现成的蓝牙适配器然后再插到USB里用USB-RS232通信转换模块变成COM,那么我单片机那边的程序是不是不用改了?PTR2000好像很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6 14:50:31编辑过]

网友A:
好像不行的吧,用USB做通信的话好像标准不一,一般通信用的最好的还是RS232

楼主:
是的,蓝牙模块不是有USB接口的嘛~我就是想用USB接蓝牙然后单片机那边还是用RS23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7 20:01:4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