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0-03-16):
我是新手,请问《51HEI多功能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能上AVR的芯片吗???需要跳线吗?下载线哪里能弄到。。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当然能上AVR的芯片,avr芯片是低电平复位的,你需要把j3和j9跳线选择到 avr端就可以了,板子上有标识的。

下载线用 并口的 这里有资料可以自己制作,http://www.51hei.com/bianchengqi/AT89s51bianchengqi.htm

或者用usb口的 usbasp下载线  12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