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程序

楼主(2010-03-19):
谁有无线程序,并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发射数据的功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9 16:43:16编辑过]

网友A:
版主板子上提供的无线解码程序在STC89C52单片机上可以使用,但是为什么在STC12C5410上面就不可以了呢?郁闷!

网友B:
你改用杜邦线连接 无线模块 然后换一个io口看看 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