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3-19):
新手报到.

今天第一次使用keil

按照书上的敲了个汇编程序进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MOV TMOD,#05H
     MOV TH0,#0
     MOV TL0,#0
     SETB TR0
LOOP:MOV P1,TLO
     LJMP LOOP
     END

然后编译时候报错,在LOOP:那一行,

貌似提示我LOOP未定义,由于是写的汇编程序,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
郁闷,这么久了连个回复都没有,这什么论坛啊

网友A:
LOOP:MOV P1,TLO

不是loop没定义,而是你的TLO没定义,注意是TL0不是TLO,你把0和O估计混了,

还有我觉得你不可以直接把TL0里的数值放入P1口吧,这个我不太清楚,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3楼说得对,是TH0,不是THO,

TH0可以直接往P1口送,

采用的直接寻址

遇到问题可以自己多想想!

网友C:
0和O都分不清,lz也太不仔细了

楼主:
3楼的意见正确,是TL0不可以直接跟P1交换数据,要通过A

网友D(2010-04-18):
P1口不是位寻址吗?是通过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