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字符左右滚动

楼主(2010-03-24):
各位同行,请指点一下液晶128*64字符显示左右滚动的思路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也同样遇到这类问题,请问大虾能不能将仿真图发给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B(2010-09-07):
哈哈哈,保密的!

网友C(2010-12-03):
我有 不过现在没在这个电脑上

网友D(2011-01-12):
128*64液晶----有多种型号,具体说就是驱动芯片的型号不同,出现问题时的考虑也不同.

如果你保证软硬件基本正常的话:

一般来说,驱动速率不能太快!液晶响应速度跟不上太快.

你如果使用有 2 个控制引脚 CS1,CS2 的屏幕,注意这 2 个引脚在送数据时不能错误.它们就是管理左右的.----但是,也有没有这 2 个引脚的,而是屏幕内部电路来处理的.----查看一下你使用的型号?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