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帮忙看一下程序怎么改啊

楼主(2010-03-24):
//=========声明区==============================
#include  <reg52.h>                  // 定义8052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0=P0^0;
sbit R1=P0^1;
sbit R2=P0^2;
sbit R3=P0^3;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int x)                 //  延时函数
 { int i,j;                  // 声明整数变量i,j
   for(i=0;i<x;i++)              // 晶振12Mhz
    for(j=1;j<=900;j++);            // 大约计数900次,延迟约为1ms可以调整
 }

//=======主函数================================

main()                    // 主函数
{
 P1=0x00;                  //  复位
     while(1)
    {
  if(R0==0)
   {
    while(R0==0)
    {
     if((R1==0)&&(R2==0))
      {
      while((R1==0)&&(R2==0))
      {
      while(R0==1)break;
       P1=0x14;
      }
     }
    }
   }
  if(R3==0)
   {
    while(R3==0)
    {
     if(R2==0))
      {
      while(R2==0)
      {
          delay(150);
      while(R0==1)break;
       P1=0x14;
      }
     }
    }
   }
 }
}

此程序中,R1为压力继电器 到位开关,R1有的机器有,有的机器没有,现在想在没有的地方用延时解决。

现在解决的思路为:甩出几根跳线(R0、R3都为跳线)当连接跳线R0时,为有压力继电器。当连接跳线R3时,为选择延时。

但是此程序为何实现不了呢,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

怎样才能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逻辑,我怎么压根就没看懂呢层次有些冗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