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RAM的一个问题,望大虾们指点。

楼主(2010-03-27):
在单片机的RAM中分为内部和外部,其中data 和idata,bdata 好像都是访问内部的RAM吧,而pdata,和xdata 是访问外部的RAM,可我在没有扩展外部

数据存储器的情况下,KEIL 选择 data 编码,我在定义数组的时候 用了 pdata,理论上它应该是外部数据存储器的 低256地址啊。为什么我的程序能正常运行呢? 而改成xdata 就不能运行,我想知道,同样都是访问外部的,我觉得应该都不行才对啊。为什么 pdata 可以呢? 我用的是at89c52 单片机!

 哪位大虾能帮我指点迷津啊/? 谢谢了!!!

网友A(2011-03-04):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你看一下51的数据类型,就看出来了,xdata是地址,pdata好象不是!

http://wenku.baidu.com/view/7c2f3680d4d8d15abe234e2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