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0-03-27):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sbit sj=P1^4;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 , temp=0xfe;
   sj=0;
 while(1)        //大循环
 { wei=0;
  //P0=temp;
  a++ ;
  P0=~a;
  delay(500);
  a=_crol_(a,1);
 }
}

另外  如果想要LED数码管也是滚动显示,应该怎样编程呢??

请懂的朋友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帮你搞定了,你下载到板子上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思路是送入段码后,也就是送你想要滚动显示的字符,然后锁存负责段选的那个74hc573,以维持段码不变,再按你的程序原来的方式来滚动控制位选,实现滚动显示。我只改了一点点.你点下面的链接下载源代码.

http://www.51hei.com/ziliao/file/liusd.ra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27 20:52:3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