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调试工具在51单片机开发中怎么用

楼主(2010-04-07):
串口调试工具怎么用

具体点
以实验板为例

网友A:
是指串口设置呢?还是指单片机内

程序编写呢?

网友B:
   以板子附带的一个程序为例:  先把 \程序\“串口和计算机通信”烧写到单片机里面去,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ziliao/51hei-5/串口和计算机通信.rar

   这个程序实现的是接收计算机串口发来的字符,再把这个字符用串口发送回去。

   实验方法:先把串口线或者usb转串口线把板子和电脑连接起来,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小工具目录里)选择您正确的串口号,波特率选9600,

   然后发送一串字符,(在下面的白框里填入想要发送的字符并点“手动发送”按钮),这一串字符就马上会被单片机收到并自动回发到电脑

   你可以从串口调试程序上面的接受区观察到这个现象,注意晶振要用11.0592这个。

   串口调试程序是用来接收并显示串口收到的数据,以及发送数据,并可选择相应的波特率等参数,在编写单片机和计算机通信的程序时,这是必备工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4-7 22:06:0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