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哪里有误,帮我看看

楼主(2010-04-07):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void)   //误差 -0.152253987588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38;b>0;b--)
        for(a=1;a>0;a--);
}
sbit P1^4 = 0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flag = 0xFE;
 while(1)
 {
  P0=_cror_(flag,1);
  delay();
  }
return 0;

}

搞不明白,每次写代码都有怎样的错误
我检查没错误啊

网友A:
改好了,在51hei-5单片机开发板上测试成功,注意红色的字体为修改过的.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void)   //误差 -0.152253987588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38;b>0;b--)
        for(a=250;a>0;a--);  //原来的延时时间太短,各灯交替闪亮的时间太快,导致人眼无法看到跑马灯效果.
}

sbit p14 =P1^4;   //你原来的定义方法是错的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 = 0xFE;    //这里不能用整形的,要用uchar型,8位每一位代表一个灯
 unsigned char aa;
 p14=0;
 while(1)
 {
 P0=flag;
 flag=_cror_(flag,1);

 delay();
  }

}

网友B(2010-06-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238;b>0;b--)
        for(a=100;a>0;a--);
}

sbit pw=P1^4;
sbit wei=P2^7;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flag;

    wei=0;
    pw=0;
    flag = 0xfe;
 while(1)
 {
    P0=flag;
       delay();
   flag=_cror_(flag,1);

  }

}

这样改也可以。延迟可以改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