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hei板上用中断方式实现闪烁灯_汇编

楼主(2010-04-11):
/************************************************
跳线设置:J4的2,3端跳线帽拔掉(防止DA灯干扰,如不介意不拔也可以),双排针跳线除PSEN外全部插上

显示效果:D1灯不停的闪烁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T0中断入口地址

        AJMP TIME0 ;跳转到真正的中断程序处

START:

SETB P2.6   ;以下3行防止数码管干扰
MOV  P0,#0
CLR  P2.6
MOV  P0,#0FFH
CLR  P1.4   ;开led使能

        CLR P0.7           ;取反p20,点亮最低位LED

        MOV 30H,#0       ;30H地址置数,用于计算中断次数

        MOV TMOD,#00000001B      ;设置定时器0,使用方式1,定时20ms

        MOV TH0,#0B1H              ;计数器初始值高8位

        MOV TL0,#0E0H     ;计数器初始值低8位

        SETB EA                ;开总中断允许位

        SETB ET0              ;开启T0定时器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中断允许位

        AJMP $                ;死循环,等待中断产生

TIME0: PUSH ACC          ;进入中断首先将ACC\PSW压栈

        PUSH PSW             ;然后重装计数器初始值

        MOV TH0,#0B1H     ;计数器初始值高8位

        MOV TL0,#0E0H      ;计数器初始值低8位

        INC 30H                 ;将30H内数据加1

        MOV A,30H             ;然后判断是否计数到25次(即0.5秒)?

        CJNE A,#25,TIME01 ;未到25次,则跳转到TIME01处执行出栈操作

        CPL P0.7                 ;到了25次,则取反P20端口

        MOV 30H,#0            ;同时将30H单元内数据清零

TIME01: POP PSW            ;出栈

        POP ACC                 ;出栈

        RETI                      ;中断返回用RETI

        END                     ;伪指令,结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