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13):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0;
 for(;z>0;z--)
 {
  for(;i<20;i++);
  }

}
sbit WEI=P2^1;
sbit SJ=P1^4;
uchar k,j;
void main(void)
{
   uchar LED=0xfe;
   SJ=0;
   WEI=1;
   P0=0xff;
   WEI=0;
   while(1)
   {
   j=_crol_(LED,1);
   LED=j;
   P0=LED;
   DelayMS(20);
   }

}
这是我写的流水灯程序,为什么结果是全部都亮呢。请指点

楼主:
我知道了

 while(1)
   {
   j=_crol_(LED,1);
   LED=j;
   P0=LED;
   DelayMS(20);
   }
这里面的改成

LED=j;

j=_crol_(LED,1);
P0=LED;

网友A(2010-06-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0;
 for(;z>0;z--)
 {
  for(;i<20;i++);
  }

}

sbit WEI=P2^7;
sbit SJ=P1^4;

uchar k,j;
void main(void)
{
   uchar LED=0xfe;

   SJ=0;
   WEI=0;

   while(1)
   {
     P0=LED;
      LED=_crol_(LED,1);
       DelayMS(2000);
   }

}

这样改也可以。延迟可以改大

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