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232多机通信

楼主(2010-04-18):
求助:MAX232多机通信 急用 那位好心人可否指点一下 多机通信可否省去 485 直接使用MAX232进行多机通信 直接把收发端连接即可?

网友A:
 我用的是上位机控制几部机器
单发单收没问题 单发多收也没问题(好像要考虑负载)  多发单收好像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