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电路电源部分我是这样设计的,输入24V直流电,通过7812转成12V,再通过LM2575转成5V,电路中12V,5V都有用到,待机情况下负载需要40mA电流,最大时负载电流需要180mA。使用过程中待机情况下7812微热,当负载超过100mA的时候7812会慢慢变的烫手,并且我有加散热片,正常情况下7812可以通1.5A电路,现在才100多mA就发烫,而LM2575一点都不发热,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电路中用到5个5V继电器,一个继电器需要电流是30mA,用ULN2003来驱动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4-22 9:42:38编辑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现在把7812去掉,直接用2575把24V降到5V,效果很不错,机器的功耗变小很多。但就是有个疑问,很奇怪:

如果输入电压是24V,再通过2575降到5V供单片机驱动5个5V继电器只需要82mA电流,

如果输入电压是12V,再通过2575降到5V供单片机驱动5个5V继电器则需要150mA电流。

本人是用可显示电流的直流电源来测试整个机器的。

网友A:
看看2575的稳压原理就应知道答案了

网友B:
问题在于7812的功耗过大,所以才发热严重。7812上有12V的压降,100MA电流的情况下功耗就是1.2W。你可以降低输入电压。要是非得24V的输入和散热片不改的话,建议在7812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接一大功率电阻。

网友C(2010-05-29):
看看2575的稳压原理就应知道答案了

2575 是开关控制,功耗低。7812上有12V的压降,100MA电流的情况下功耗就是1.2W

网友D(2010-07-22):
24V到7812之间串个电阻,线绕电阻,功率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