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LED显示课调时

楼主(2010-04-22):
//跟设定的功能差不多,可是发现按键有点问题,但是还是能很好的工作,程序写的有点乱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1,temp2,temp3,tt,flag;//miao fen shi
/*
用定时器实现定时功能
用中断实现调时间(中断进入,用4个独立按键控制调时间)
用定时器0 方式1实行
LED显示
显示时间  初始化 开机显示00:00:00

功能:操作步骤
时钟运行过程中,按下key4关定时器时钟显示,但是不运行,即为暂停状态
再按下key1,选择调时间的位,是分还是时,key2加时间+1,key3减时间-1
key2加分钟时间到60自动转设为30,加小时到24自动转设定为12、、这样加快了设定的便捷性
时间设定完成后,按一下key4,启动TR0
再按下key1,开始正常工作。
*/

//uchar code table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tabledu[]={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bf};

sbit p37=P3^7;
sbit p36=P3^6;
sbit p35=P3^5;
sbit p34=P3^4;
sbit p33=P3^3;
sbit p32=P3^2;
sbit p31=P3^1;
sbit p30=P3^0;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zhu: yong SW22jin ru wai bu zhong duan
//key1 tiaozheng wei zhuyao wei xiangshang yi dong ji:mei an yi ci zhixiang shi fen miao
//key2 an yici jia yi
//key3 an yici jian yi

void init()
{
 P1=0xff;
 tt=0;
 flag=0;
 temp1=0;
 temp2=0;
 temp3=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IT0=0;//电平触发
 IE0=1;
// EX0=1;//开外部中断0

 IP=0x20;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60;x>0;x--)
 for(y=z;y>0;y--);
}

void display()
{
 p37=0;
 P0=tabledu[temp1%10];
 delay(1);
 p37=1;
 p36=0;
 P0=tabledu[temp1/10];
 delay(1);
 p36=1;
 p35=0;
 P0=tabledu[10];
 delay(1);
 p35=1;

 p34=0;
 P0=tabledu[temp2%10];
 delay(1);
 p34=1;

 p33=0;
 P0=tabledu[temp2/10];
 delay(1);
 p33=1;
 p32=0;
 P0=tabledu[10];
 delay(1);
 p32=1;

 p31=0;
 P0=tabledu[temp3%10];
 delay(1);
 p31=1;
 p30=0;
 P0=tabledu[temp3/10];
 delay(1);
 p30=1;

}

void tiaoshi()
{
 uchar i=0;
 while(key1)
  display();
/* if(key4==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4==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4==0);
   flag=0;
   TR0=1;
  }

*/
 while((key2)&&(key3)&&flag)
 {
  while(!key2);
  while(!key3);
  if(key1==0&&flag)//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1==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1==0);
     i++;
    // gomain();
     if(i==1)
     {
      while(key1)
      {
        p34=0;
        P0=tabledu[temp2%10];
        delay(1);
        p34=1;

        p33=0;
        P0=tabledu[temp2/10];
        delay(1);
        p33=1;
        if(key2==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2==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2==0);
         temp2++;
         if(temp2==60)
          temp2=30;
        }
        if(key3==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3==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3==0);
         temp2--;
        // if(temp2==0)
        //  temp2=30;

        }

        if(key4==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4==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4==0);
          flag=0;
          TR0=1;
         }

      }
     }
     if(i==2)
     {
      while(key1)
      {

          p31=0;
          P0=tabledu[temp3%10];
          delay(1);
          p31=1;
          p30=0;
          P0=tabledu[temp3/10];
          delay(1);
          p30=1;
        if(key2==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2==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2==0);
         temp3++;
         if(temp3==24)
          temp3=12;
        }
        if(key3==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3==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3==0);
         temp3--;
        // if(temp3==0)
        //  temp3=30;
        }

        if(key4==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4==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4==0);
          flag=0;
          TR0=1;
         }

      }
     }
     if(i==2)
      i=0;

    }

/* if(key4==0)//有键按下
  {
   delay(5);
   if(key4==0)//若为真,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while(key4==0);
   flag=0;
   TR0=1;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4)
 {
  flag=1;

 }
 display();

 while(flag)
 {
  TR0=0;
  display();
  if(!key1)
  tiaoshi();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20)
   {
 tt=0;
    temp1++;
    if(temp1==60)
    { temp1=0;
     temp2++;
     if(temp2==60)
     { temp2=0;
      temp3++;
      if(temp3==24)
       {temp1=0;temp2=0;temp3=0;}
     }
    }
   }

}

网友A:
高手,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