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与仿真器通信

楼主(2010-04-26):
大家好,刚学单片机不久,我用的是dais系列的仿真器,在和keil软件一起用的过程中;出现了通信错误,应该需要再调试那里进行设置?请指点。

网友A:
出现了什么错误呢?

楼主:
出现的是keil与dais仿真实验系统通信错误,应该是在debug那里设置?

楼主:
哪位高手玩过?请指示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说串行口不能打开或无效。每个我都试了一下,都不行,不知道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