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能否实现DVI接口

楼主(2010-04-28):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直接使用PC机的液晶显示器,有高手实现过吗?

网友A:
这样说吧,你的想法等于给一只苍蝇配上马鞍,让他拉你,没影的事。

PC的液晶显示器是800*600*16以上的分辨率,无论是从存储容量还是处理速度上来说,都很吃力,或者说不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用单片机驱动的320*240的LCD,显示的刷新频率就很低了,更不用说800*600*16的PC显示器了。

网友B(2010-09-14):
同意楼上,如果硬要用单片机实现,就要用到相关芯片,,然后去“控制”这个芯片。这样还不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