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液晶屏用设么单片机呢

楼主(2010-04-29):
求助,控制液晶屏用设么单片机呢

    我是新手,想做个用单片机控制,然后可以显示很多图片的液晶屏,要用什么存储和什么控制呢。谢谢回答

网友A:
图片很大,估计你得用嵌入式+彩屏 才行  ,用单片机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B(2010-06-03):
12232应该可以吧

网友C(2010-08-17):
我也在研究这个  苦耐搜寻整个网络找不到教程  唉苦闷  其实用51就可以点亮LCD  加个扩展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