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板子无反应

楼主(2010-04-29):
main:SETB P1.0;
    LCALL DELAY;
    CLR P1.0;
    LCALL DELAY;
    LJMP MAIN;

DELAY:MOV R7,#250;
    D1:  MOV R6 ,#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为什么我把这个烧到51开发板后,没有反应,请高手解答。

网友A:
看起来这是一个闪灯的程序,我帮你改了一下,你注意红色字体为改动过的地方

ORG 0000H
clr P1.4           ;开led灯总使能,也就是说必须要把P1.4置0八个发光管才会起作用,原理请看电路图
main:SETB P0.0;    ;这里你写错了,本开发板的发光管是接在P0口上的
    LCALL DELAY;
    CLR P0.0;      ;同上 也是错了.
    LCALL DELAY;
    LJMP MAIN;

DELAY:MOV R7,#250;
    D1:  MOV R6 ,#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