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偶刚开始学C51单片机编译出错

楼主(2010-04-30):
大哥们,偶刚开始学C51单片机,写了个小程序,用来显示一个如258的数,然后一个专门的显示函数如下:

函数声明为: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

子函数为: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
{

 .....

}

编译后显示:

创建目标‘Target 1'

编译 409.c ...

409.c(55):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409.c(88):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目标未产生

这是错在哪呀?不胜感激!

楼主:
咋没人来回我呀

如果将参数改成无参数或者只带一个参数,编译就可以通过,真搞不懂。

楼主:
我改成下边这样就可以编译通过: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ge,unsinged char shi,unsigned char bai)

可是我前边有这样定义啊:#define uchar unsinged char ;

搞糊涂了。

并且进行局部变量定义时,也不可以用如 uchar , uint 之类的,只能用如 unsigned int x,y,z; 但是全局变量又可以。

是我把Keil Uv2的哪个地方不小心了设置错了吗?

网友A:
uchar , uint 本就不是c51的 关键字啊  这都需要自己定义的呢

网友A:
syntax error near ';'

是这个分号有问题 ,你用了全角的分号 应该要用英文输入法状态的分号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有定义呢,前边有这样定义的: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楼主: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10-4-30 16:24:53的发言:
uchar , uint 本就不是c51的 关键字啊  这都需要自己定义的呢

谢谢回复 我有定义呢,前边有这样定义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admin在2010-4-30 16:26:45的发言:

syntax error near ';'

是这个分号有问题 ,你用了全角的分号 应该要用英文输入法状态的分号

太感谢了!

就这个问题,就这个地方用了个全角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