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旋转led的时候!用光电开关检测电机啥时候转一圈的话,用那种型号的光电开关呢?...

楼主(2010-05-04):
做旋转led的时候!用光电开关检测电机啥时候转一圈的话,用那种型号的光电开关呢?与单片机怎么接线呢?

网友A(2015-05-07):
光电对管,有模块 输出低电平 接在 单片机的 外部中断就行

网友B(2015-06-08):
可以用无线供电,我做的大三脚LED都能成功点亮.可以去看一下.有PBC板,可以直接下载制作

网友C:
随便吧,只要能判断转了一圈就行了吧,霍尔传感器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