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程序,谢谢啦!!

楼主(2010-05-07):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n,j,jf,jp,key;
unsigned char Pn;
sbit K=P1^0;

void contr(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level)
{
if(level>Pn)
    P0&=~(0x01<<n);
else
    P0|=0x01<<n;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d;
TL0 = 0x8f;
IE=0x82;
TR0 = 1;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ms
{
unsigned char i,t;
TH0 = 0xfd;
TL0 = 0x8f;
if(!K)
   {
    if(++key==20)
       {
    if(++n>=6)n=0;
    j=0;Pn=0;jf=0;jp=0;P0=0xff;
    }
 if(key>25)key=25;
   }
else
   key=0;
if(++Pn>=32)Pn=0;
switch(n)
 {
 case 0:for(i=0;i<8;i++)
            contr(i,(i<<2)+1);
     break;
 case 1:if(!Pn){
                if(!jf)
         {if(++j>128)jf=1;}
                   else
            {if(!j--){jf=0;j=0;}}
       }
        for(i=0;i<8;i++)
            contr(i,j>>2);
     break;
    case 2:if(!Pn){
                if(!jf)
        {if(++j>64){if(++jp>7){jf=1;jp=7;}else {j=0;}}}
                   else
        {if(--j==0){if(!jp--){jf=0;jp=0;} else {j=64;}}}
       }
        contr(jp,j>>1);
        if(!jf)
         {
    for(i=0;i<jp;i++)
          contr(i,32);
      }
        break;
 case 3:if(!Pn){
                if(!jf)
         {if(++j>128)jf=1;}
                   else
            {if(j--<=8){jf=0;}}
       }
   for(i=0;i<4;i++)
        {
      t=(i<<2)+(((4-i)*(j>>2))>>2);
         contr(i,t);
                  contr(7-i,32-t);
     }
         break;
 case 4:if(!Pn){if(++j>2){j=0;if(++jf>=8)jf=0;}}
         jp=jf;
         for(i=0;i<8;i++)
       {
     contr(jp%8,(i<<2)+1);
                 jp++;
    }
            break;
 case 5:if(!Pn){
                if(!jf)
         {if(++j>=31){jf=1;}}
                   else
            {if(!--j){jf=0;}}
       }
     t=j%8;
     for(i=0;i<=t;i++)
         {
         if(!jp)
                 contr(t,j-t+i);
         else
              contr(7-t,j-t+i);
         }
     if(!j%8)jp=!jp;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n,j,jf,jp,key;
unsigned char Pn;
sbit K=P1^0;

void contr(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level)
{
if(level>Pn)
    P0&=~(0x01<<n);
else
    P0|=0x01<<n;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选择16位定时器模式
TH0 = 0xfd;     //设置定时起点
TL0 = 0x8f;
IE=0x82;        //开总开关、开定时器0
TR0 = 1;         //开定时器

while(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ms  定时中断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
TH0 = 0xfd;
TL0 = 0x8f;
if(!K)
   {
    if(++key==20)
       {
    if(++n>=6)n=0;
    j=0;Pn=0;jf=0;jp=0;P0=0xff;
    }
 if(key>25)key=25;
   }
else
   key=0;
if(++Pn>=32)Pn=0;
switch(n)
 {
 case 0:for(i=0;i<8;i++)
            contr(i,(i<<2)+1);
     break;
 case 1:if(!Pn){
                if(!jf)
         {if(++j>128)jf=1;}
                   else
            {if(!j--){jf=0;j=0;}}
       }
        for(i=0;i<8;i++)
            contr(i,j>>2);
     break;
    case 2:if(!Pn){
                if(!jf)
        {if(++j>64){if(++jp>7){jf=1;jp=7;}else {j=0;}}}
                   else
        {if(--j==0){if(!jp--){jf=0;jp=0;} else {j=64;}}}
       }
        contr(jp,j>>1);
        if(!jf)
         {
    for(i=0;i<jp;i++)
          contr(i,32);
      }
        break;
 case 3:if(!Pn){
                if(!jf)
         {if(++j>128)jf=1;}
                   else
            {if(j--<=8){jf=0;}}
       }
   for(i=0;i<4;i++)
        {
      t=(i<<2)+(((4-i)*(j>>2))>>2);
         contr(i,t);
                  contr(7-i,32-t);
     }
         break;
 case 4:if(!Pn){if(++j>2){j=0;if(++jf>=8)jf=0;}}
         jp=jf;
         for(i=0;i<8;i++)
       {
     contr(jp%8,(i<<2)+1);
                 jp++;
    }
            break;
 case 5:if(!Pn){
                if(!jf)
         {if(++j>=31){jf=1;}}
                   else
            {if(!--j){jf=0;}}
       }
     t=j%8;
     for(i=0;i<=t;i++)
         {
         if(!jp)
                 contr(t,j-t+i);
         else
              contr(7-t,j-t+i);
         }
     if(!j%8)jp=!jp;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B(2010-08-29):
既无目的,也无要求,乱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