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建立你的第一个KeilC51项目 为哙有错呢。误导新手。请师傅改一下。我不会

楼主(2010-05-08):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8 17:47:05编辑过]

网友A: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最后的printf("");

网友B: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o.h>

//--------------串口中断发送一个字符---------------
void putc(unsigned char ch)
{
 ES = 0;//
 SBUF = ch;//

 while(!TI);//
 TI = 0;//
 ES = 1;//

}
//----------串口中断发送一个字符串串-------------------
void putnst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n)
{
// if (str == NULL)
//  return;

 while (n && *str != '\0')
 {
  putc(*str);
  str++;
  n--;
 }
}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E8; //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
putnstr("Hello World!",sizeof("Hello World!"/sizeof(char)));   //显示Hello World
}
}

这样应该没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