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串口中断接收字符串的C程序

楼主(2010-05-09):
最近我在弄一个项目,其中需要一个串口通信的,但是我写的程序不用中断接收的时候可以接收字符串,但用中断后,我发觉自己不知道怎样去写接收一个字符串的代码。而且也忘了咋判断它是否接收完毕!!我的本意是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个串到PC机,然后PC机正确接收后会返回“OK”两个字符。就是接收“OK”这个串口中断接收子程序不会写,哪位高手能帮帮忙呀!!!

一下是我写的串口中断接收函数,谁能够帮我改一下,我想要一个接收多个字符但不确定且在一个范围内的代码。主要是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字符串完毕,所以在通过LCD屏幕显示的时候总是不知如何下手。

//------------串口中断接收----------------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ES = 0;

  if(RI)
  {
   RI = 0;
   InStr[InStrLoc] = SBUF;
   InStrLoc++;

  }
  else
   TI = 0;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return;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t i;
 lcd_disp0();
 init_serialcomm(); //串口初始化
 clrbit=1;   //置清屏标志位

 LCD_clear();   //清屏

 putnstr(InStr, sizeof(InStr)/sizeof(char));
 for(i=0;i<MAXLEN;i++)
  InStr[i]='\0';

 while(1)
 {

  delayx1ms(500);

  if(InStrLoc >= MAXLEN)
  {

   for(i=0;i<MAXLEN;i++)
   {
    LCD_write_char(InStr[ i]);
   }
   putnstr(InStr, sizeof(InStr)/sizeof(char));
   InStr[0] == '\0';
   InStrLoc = 0;
  }

 }
}

网友A:
我想要一个接收多个字符但不确定且在一个范围内的代码。主要是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字符串完毕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判断接受字符串是否完毕方法:

1)每次都发送相同数目的字符,不够的发送任意字符补满。

2)发送不固定的数目,使用开始和结束标志。

3)发送时,先发送传输的字符数目,在发送相应数目的字符。

楼主:
第一种情况没试过,后面两种都试过,但是效果不好,也许是我弄错了。谢谢啦!!

楼主:
终于搞掂了

//----------′??ú3?ê??ˉ-------------------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TMOD=0x20;   //
 PCON = 0x00;//2¨ì??ê2??ó?à
 TH1=0xfd;
 TL1=0xfd;    //2¨ì??ê?a9600
 SCON=0X50;   //1¤×÷·?ê?1,?a′??ú?óê?
 IE   |= 0x90;     //?a′??ú?D??
 TR1=1;
}
//------------′??ú?D???óê?----------------
//-------------?óê?×?·?′?-----------------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ES = 0;
/*  if(RI)
  {
   RI = 0;
   //InStr[0] = SBUF;
   //putc(SBUF);
   LCD_write_char(SBUF);

  } */
  if(RI)
  {
   RI = 0;
   InStr[InStrLoc] = SBUF;

   InStrLoc++;

  }
  else
   TI = 0;
  ES = 1;  //?êDí′??ú?D??
  return;
}

//---------------------------------------
//??3?: ?÷oˉêy
//-----------------------------------------
void main()
{
// int i;
 lcd_disp0();  //LCD3?ê??ˉ
 init_serialcomm(); //′??ú3?ê??ˉ
 clrbit=1;   //?????á±ê????
 LCD_clear();   //???á??

 InStrLoc = 0;

 putnstr("AT+CMGF=0\r");
 while(1)
 {
  if(InStrLoc == 16)
  {
   LCD_write_char(InStr[12]);
   LCD_write_char(InStr[13]);
   InStrLoc = 0;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10 20:15:4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