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个8位七段数码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11):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显示电路,一共有4个8位数要同时显示,请问需要用什么驱动芯片啊,电路怎么画呢。谢谢

网友A:
用到74LS138译码器。给个仿真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B:
用锁存器或者用三极管驱动它就好了,不然亮度不够!!!

网友C:
如果是共阴的数码管可以用4511译码 用三极管也行

网友D(2010-07-22):
用4位8段数码管,片选用三极管驱动,段位可直接用IO口,动态显示。

网友E(2010-08-28):
用74hc59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