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LCD绘图闪屏

楼主(2010-05-13):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128*32的电阵LCD,由于要显示大的数字,字库没有,只能绘图显示,数字是动态的,因此问题来了,数字变化的时候,整个屏幕跟着闪动.怎么解决??

   声明,我的每个数字都是单独开辟区域绘图的.也就是数字变化的时候,只在指定的区域内重新绘图,其他界面保持不动的.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用绝招吧!把屏幕清掉,然后绘图显示之前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