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断电后,数据保存不了

楼主(2010-05-17):
我用网站买的板子做实验程序如下,为什么数据保存不了,断电后,P0口灯不亮,求高手帮忙,谢谢

ISP_DATA EQU 0E2H
ISP_ADDRH EQU 0E3H
ISP_ADDRL EQU 0E4H
ISP_CMD EQU 0E5H
ISP_TRIG EQU 0E6H
ISP_CONTR EQU 0E7H
ONE_DATA EQU 33H
ORG 00H
AJMP MAIN
ORG 100H
MAIN:
   CLR P1.4
   MOV DPTR,#2000H
   LCALL RDMEM
   MOV A,33H
   MOV P0,33H
   LCALL DELAY
LOOP: JB P3.0,LOOP
    LCALL DELAY
    JB P3.0,LOOP

    MOV DPTR,#2000H
    LCALL ERASE
    MOV 33H,#10H
    MOV DPTR,#2000H
    LCALL WRMEM
    MOV P0,ONE_DATA
    LCALL DELAY
      AJMP $
  RDMEM:MOV ISP_ADDRH,DPH
        MOV ISP_ADDRL,DPL
   CLR EA
   MOV ISP_CONTR,#81H
   MOV ISP_CMD,#01H
   MOV ISP_TRIG,#46H
   MOV ISP_TRIG,#0B9H
   NOP
   MOV ISP_CONTR,#0H
   MOV ISP_CMD,#0H
   MOV ISP_TRIG,#0H
   MOV ISP_ADDRH,#0
   MOV ISP_ADDRL,#0
   SETB EA
   MOV ONE_DATA,ISP_DATA
   RET
   WRMEM:MOV ISP_DATA,ONE_DATA
         MOV ISP_ADDRH,DPH
         MOV ISP_ADDRL,DPL
         CLR EA
         MOV ISP_CONTR,#81H
         MOV ISP_CMD,#2H
         MOV ISP_TRIG,#46H
         MOV ISP_TRIG,#0B9H
   NOP
      MOV ISP_CONTR,#0H
      MOV ISP_CMD,#0H
      MOV ISP_TRIG,#0H
      MOV ISP_ADDRH,#0
      MOV ISP_ADDRL,#0
      SETB EA
   RET
 ERASE: MOV ISP_ADDRH,DPH
         MOV ISP_ADDRL,DPL
         CLR EA
         MOV ISP_CONTR,#81H
         MOV ISP_CMD,#3H
         MOV ISP_TRIG,#46H
         MOV ISP_TRIG,#0B9H
   NOP
      MOV ISP_CONTR,#0H
      MOV ISP_CMD,#0H
      MOV ISP_TRIG,#0H
      MOV ISP_ADDRH,#0
      MOV ISP_ADDRL,#0
      SETB EA
   RET
  DELAY:MOV R1,#100H
     D1:  MOV R0,#20H
   D2:  DJNZ R0,D2
        DJNZ R1,D1
     RET
     END

网友A:
你用stc内部的eeprom吧 ,你可先参考下这篇文章:
用51hei-5板子学习单片机内部EEPROM的应用

不过是c语言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按照宏晶提供的内部EEPROM的PDF做的啊,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不过,好象就是写不进去,读不出来,我是新手,实在想不明白了,还请大家帮帮忙啊,在此拜谢

网友B(2011-01-12):
写入之前需要擦除!----这点不像 24C .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