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远程温度测量?无线收发模块实现

楼主(2010-05-17):
基于stc51单片机实现远程温度测量,并在点阵上显示出来。使用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半双工模式无线收发数据,要求100m以内能实现数据传输数据。 求各位大侠能给小弟一些建议~~~~谢了!!!!

网友A:
   这个你可以使用 最便宜的那种 发射和接受模块,大约几元钱一对,就能实现,就是那种防盗器用的 ,我以前做过效果还行.就是开发板上配的那种http://www.51hei.com/150a.htm ,把那壳子拆开 去掉电池 连上单片机就可以模拟pt2267编码发射了。 接收端模拟2272用单片机软件解码,当然这只能实现单向传输,如果要双向,得需要2对 模块才行.

   不过晶振不要太高,否则影响通讯,stc还要把ale关掉。减少干扰..适合数据流不大的时候用,省钱的选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18 2:45:56编辑过]

网友B:
楼上的太厉害了。

我也做过无线收发,用的是nRF24L01和CC2420,感觉nRF24L01比较简单,成本也低,效果也好。详细的可以联系我,QQ: 412269530

网友C(2015-11-19):
顶一个,能发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跟大神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