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个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教室内灯光智能控制系统,以外部光线和人数为信号来控制室内灯组。

楼主(2010-05-19):
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论文的啊,越详细越好,有图有程序最好啦!谢谢大侠了啊!

网友A:
如果找不到资料就自己设计一个喽,主要的是光线的数据采集处理,弄好这一部分,剩下的就简单多了。控制灯的开关,可以通过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去实现。如果要人数来控制的话,应该可以采用红外线感应来试一下

网友B: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