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编了个闪烁程序,却没反应,忘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0-05-20):
程序编好后烧入板子成功后,灯却没有反应,望解决

#include<reg52.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D00=P1^0;
sbit D14=P1^4;
void delay(unit a);
void main()
{
D14=0;

while(1)
    {
    D00=0;
    delay(500);
    D00=1;
    delay(500);
    }
}
void delay(unit a)
{
unit x,y;
for(x=a;x>0;x--)
for(y=100;y>0;y--);
}

网友A:
第3行错了

sbit D00=P1^0;
应该改为 sbit D00=P0^0; 因为51黑-5开发板的发光管是接的p0口啊.你写成p1口当然没有反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0 22:49:0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