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1单片机

楼主(2010-05-21):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个问题,我在设备的废板上拆了几个51单片机,请问用什么软件把里面的程序拷出来呀?谢谢

网友A:
大哥,51单片机程序安全性事很高的!你能搞到方法,就真牛了!

网友B:
大哥 你如果能够把那程序搞出来就是相当的牛b了啊

网友C(2012-08-15):
如果是汇编的,有反汇编工具的...如果是C编的,那就悲剧了

网友D:
先别管是c还是asm什么的,能把里面的机器码弄出来,就够牛的了!!

现在的单片机片内ROM是很容易加密的。

除非是简单的东西,人家认为没必要而没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