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SP下载编程软件怎么打不开了?

楼主(2010-05-21):
我的ISP怎么打不开了?换了电脑就成这样了.

高手请版主帮下忙,感谢~~~!!!

网友A:
 是你的电脑缺少vb运行库,只要把提示缺少的文件从"STC-ISP下载编程软件" 这个文件夹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下,再开始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是从网上下载一个vb的运行库安装

 或者是下载开发板isp的安装版的程序: 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isp-v4.80/stc-isp-v4.80-setu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