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程序没有响应

楼主(2010-05-25):
我是刚刚买的开发板,感觉很多功能和例程都很好!

但是在做红外实验时出现问题,发现接收板子没有响应。

hei51开发板中红外部分不知道是使用什么红外遥控器做的试验,我家里的电视和DVD机遥控器都不能工作,开发板做为接收端没有响应。不知是没有接收到红外信号,还是没有解出正确内容?

另外,我买的是两块开发板,其中一个发射另一个接收,接收板也没有响应,我已经把跳线帽放到J7上了,1-2脚和2-3脚都试过,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是没有正确解码造成接收板没有响应,斑竹是否可以提供红外波形录制软件例子,就是只记录下高低电平及其时间,然后用户按键,再把这个波形发出去从而实现遥控功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5 18:00:31编辑过]

网友A:
有软件 我发个新贴,公布出来 以方便大家.

楼主:
hi

最新试验表明,红外信号可以收到,我在中断处理程序最前面加了如下代码:

 if (0 == g_val)   // g_val是个全局变量,初始值为零,避免启动时触发INT0
 {
      g_val = 1;
      return ;
 }
 show[0] = g_val;   // 设置LED显示内容,每次红外遥控器按钮,其值加一
 show[1] = g_val + 1;
 g_val += 2;
 if (g_val > 15)
 {
      g_val = 0;
 }

试验表明,每次红外遥控器按钮时,数值确实会发生变化,证明已经接收到红外遥控器的按键事件,但是解码不正确。

另外,上述程序在运行中,过一段时间,LED内容在没有红外遥控器按键时也会改变,是什么原因?是有干扰吗?

所以,录制红外遥控器波形的方法似乎是可行的。

网友A:
http://www.51hei.com/ziliao/51hei-5/红外编码分析1.rar

你可下载这个软件 来录制红外编码的波形

  先把hex文件烧入单片机里,晶振用22.1184 这个. 选择正确的串口号,然后点“开始采集”,这时候你就要用 你的红外遥控器对准板子的 sm0038 按几次. 波形就被录制下来了.

  如果解码还有困难你把录制的波形发上来我来帮你看看.

  注意电源用好点的 能降低干扰.

楼主:
hi

我把晶振换为22.1184 MHz,并将跳线帽加在J7的2-3脚上,通过5V-1A的直流电源供电,使用USB转串口连接USB口,然后打开hei51开发板,发现只有电源灯亮,然后打开logic_analyzer.exe程序,选择com7(我的计算机认为是COM7,做串口试验能成功),然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采集”,但是没有反应。

有以下三点请参考:

  1. 你给的串口助手不能用,因为我是Vista机器,但是STC官网上stc-isp-v483.exe中的串口助手可用
  2. 用STC官网软件的串口助手也得不到任何数据
  3. 另外,*.hex文件的大小是1K,但是红外例子大小是3K

网友A:
我已经修复了程序,你重新下载一下,原来那个hex 文件有误. 然后直接用那个exe 文件录制波形。 正式版的软件马上要发布了,正在加入红外和无线模块的学习功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6 17:28:33编辑过]

网友A:
老地址:http://www.51hei.com/ziliao/51hei-5/红外编码分析1.rar

已经修改过了 你重新下一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6 17:43:57编辑过]

楼主:
hi

程序似乎可以录制下我的电视和DVD遥控器的波形了,并且遥控器每个按键的波形都有所不同,程序应该是正确的。

红外波形录制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1. 怎样将录制的波形回放
  2. 怎样将录制的波形存在开发板上,掉电后仍然存在
  3. 如果开发板内没有类似24c02这样的设备,能否给出个参考电路方便我们自己添加(类似nrf24L01那样,通过飞线加入)

网友A: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录制一个波形 花的时间是10秒,而文件是180多k,如果单片机与电脑脱离后用采集波形的那种方法来回放这个波形不太实际,因为单片机的存储空间有限.

   开发板上的24c0x系列eeprom存储芯片是几k,一般我们都是根据红外发射器的资料 解码出 这个波形的 用户码 和数据码,这样占的空间就很小了,才几个字节,开发板上的24c0x系列存储芯片就可以存储很多组红外数据 以供发射.

  在“程序\红外发射”目录提供了这样一个程序,可以遥控电视机。当然前提是设置正确的用户码和数据码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写出你设备的发射程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6 18:40:33编辑过]

楼主:
明白了!

这是我录制的我的TV遥控器的1和2键,请教版主怎么解码?

key1: 0.391 high(1.747) 2.138 low(0.361) 2.499 high(0.693) 3.192 low(0.331) 3.523 high(0.662) 4.185 low(0.422) 4.607 high(0.662)

key2:  0.331 high(1.747) 2.078 low(0.421) 2.499 high(0.663) 3.162 low(0.331) 3.493 high(0.692) 4.185 low(0.392) 4.577

什么时候你的这个软件可以源码可以发布,最好能配合源码附带一个红外遥控器解码教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6 22:54:43编辑过]

网友A:
 你这个编码怎么这么简单 是个什么遥控器?你把波形导出 传附件看看.  好确定解码方案,还有你是只需要模拟发射这2个键 还是 全部都要发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7 23:47:26编辑过]

楼主:
hi

我想搞清楚红外遥控的原理,应该模拟两个键就够了。附件中是我录制的波形。我的电视是Sharp 21寸的液晶电视。解压后是两个键的波形文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8 8:23:1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