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C2008下的串口上位机程序

楼主(2010-05-28):
hi

随机所带的串口助手不能接收到单片机串口通信例子中的信息,但是STC的STC_ISP_v483.exe里的串口助手却可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是Vista系统,另一是我用的是USB转的虚拟串口。

请提供一个VC2008上的上位机串口通信程序,谢谢。

网友A:
VC2008的没有,只有一个Delphi的 在“上位机下位机”这个目录里,另还有vb 6.0的

网友A:
http://download2.pudn.com/downloads243/sourcecode/windows/105230296vs2008(2010-3-10).rar  你看看这个 vs2008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9 6:07:07编辑过]

楼主:
这个程序非常好,使用微软的Mscomm1控件进行串口通信。

但是这个程序没有串口助手里16进制显示功能,通过修改源码MSCommProDlg.cpp 241左右:

  wsprintf(pCommStr, _T("%.2X"), str[0]&0xff);
  m_strReceive=m_strReceive+pCommStr+_T(" ");//添加回车换行
  m_lineNum++;
  if (m_lineNum > 6)
  {
   m_strReceive += _T("\r\n");
   m_lineNum = 0;
  }

其中,在这个函数开始处定义:wchar_t* pCommStr = new wchar_t[200];

并且在MSCommProDlg.h中定义类属性:

int m_lineNum;

在类的构造函数中进行初始化:

CMSCommProDlg::CMSCommPro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MSCommProDlg::IDD, pParent)
 , m_strReceive(_T(""))
 , m_strSend(_T(""))
 , m_time(0)
 , m_lineNum(0)
{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