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个外部中断嵌套的程序吧

楼主(2010-05-30):
程序的流程是这样的:

1、主程序指定变量循环自加、送显、允许外部中断0;

2、遇到外部中断0则计数count自加1,判断奇偶,为奇退出中断0,为偶则允许外部中断1、等待;

3、遇到外部中断1则指定变量自加1、送显。

现在的问题是外部中断0和1只能响应一次,就是说我中断结束返回主程序一次后,再次中断外部中断0,就无法实现2和3。

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指教

#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1;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int i=n*100;
int j=n*100;
while(i)
{
i-=1;
while(j)
j-=1;
}
}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 0初始化程序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_int1( ) //外部中断 1初始化程序
{
IT1=1;
EX1=1;
EA=1;
}
void tx_display(char* buf) //送显程序
{
if (buf[0]==255)
{buf[0]=0;
}
P0=buf[0];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count++;
PX1=1;
init_int1();
while((count%2)==0);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
//==========中断子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t0();
while(1)
{
tx_display(rdat);
rdat[0]+=1;
delay(1000);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30 18:26:42编辑过]

网友A:
恩 谢谢 。。可能你不了解我本意,所以我试了一下还是达不到我要的效果。我改进了一下终于可以了。呵呵

#include
char rdat[2]={0,0};
char count=0;
void delay(int n) //延时程序
{
int i=n*100;
int j=n*100;
while(i)
{
i-=1;
while(j)
j-=1;
}
}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 0初始化程序
{
IT0=1;
EX0=1;
EA=1;
}
void init_int1( ) //外部中断 1初始化程序
{
IT1=1;
EX1=1;
EA=1;
}
void tx_display(char* buf) //送显程序
{
if (buf[0]==255)
{buf[0]=0;
}
P0=buf[0];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count=~count;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
//==========中断子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t0();
while(1)
{
while(count!=0)
{
init_int1();
}
rdat[0]+=1;
delay(1000);
}
}

网友B:
你的中断子程序,在进入子程序后没有关闭相应的中断,同时在执行完子程序后又没有打开外部中断。这样是不行滴。所以你现在把这些加上去再试一下看看。如果中断子程序在使用后没有重新打开,下一次中断产生就不会去执行中断了。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r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子程序
{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count++;
PX1=1;
init_int1();
while((count%2)==0);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return;
}

void intr1_int()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子程序
{
EX1=0;//关闭外部中断1
PX0=1;
rdat[0]+=1;
tx_display(rdat);
EX1=1;//打开外部中断1

return;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30 19:12:2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