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dmin讨论温度测量实验中关于精确延时问题

楼主(2010-05-31):
在温度测量程序中,有如下代码:

        TMDAT = 0; //总线拉低
        delay = 250;
        while (--delay); //延时500us
        TMDAT = 1; //拉高总线

而根据选用的晶振11.0592MHz,则晶振周期为Tosc = 1/fosc = 1/(11.0592*1000*1000) = 0.09042us,而机器周期为Tcy=12*Tosc=1.085us,一般一条指令执行周期是1到2个机器周期,也就是1.085us到2.170us。

上面代码中延时程序部分,翻译成汇编语言大致为:

 mov r2,#0xFA                            // 250
 mov r3,#0x00
00101$:
 mov ar4,r2                                 2
 mov ar5,r3                                 2
 dec r2                                        1
 cjne r2,#0xff,00108$                  2
 dec r3                                       1
00108$:
 mov a,r4                                    2
 orl a,r5                                      1
 jnz 00101$                                2

循环部分为13*250个机器周期,所以红色代码部分总共的机器周期为:13*250 + 4=3254个机器周期,所以延时大约为(13*250+4)*Tcy=3254*1.085=3530.59us,也就是延时了3500微秒,比注释中的长大约7倍。

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A:
   你分析得很对,对于c51的延时我们必须要转化为汇编代码后分析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而且最好是用12m 的晶振这样便于计算一些.ds18b20的时序 不是太严格,所以大多数情况下11.0592 和 12m的都能用,

   有一个方法可以粗略的验证一下你的分析是否正确,就是把这个代码调用1000次,然后对着手表看,是不是35秒执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