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就是不能显示我想要的数字,仿真时我也不知道点阵的阴极与阳极在哪儿

楼主(2010-05-31):
8*8点阵就是不能显示我想要的数字,仿真时我也不知道点阵的阴极与阳极在哪儿

网友A:
当然能显示数字

网友B:
点阵的移位锁存器以前让我很不懂,现在也有一些迷茫,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2010-07-01):
你可以那节电池试一试,如果用仿真你可以给各引脚高低电平也行,我那天在protues试的是上面那排高电平下面接低电平,上左第一个是列选的,不知道你明白了吗

网友D:
应该可以显示的吧

不过我也是初学者,嘻嘻

网友E(2013-08-18):
至少你得知道行和列的控制io口吧?你可以试试怎么控制一排灯,然后再试试一个灯,然后要显示什么都没问题了

网友F:
可以显示数字吧

网友G(2017-03-31):
可以显示数字的,不过具体情况要看你的硬件如何,才能确定字模是什么。

网友H:
可以模拟一下吧

网友I:
"仿真时我也不知道点阵的阴极与阳极在哪儿"..。仿真也可以试的,一端加+5V,另一端加限流电阻后接地。

网友J:
你这个好办,规格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