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_串口发解码值

楼主(2010-06-02):
我把程序烧入单片机里面,接上红外模块。

我的串口和PC上的串口工具相连接,为什么我没发送上面。

串口工具里面一直接收到的是4个16进制的数,而且是随机的没有规律。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程序吧:http://www.51hei.com/bbs/dpj-2822-1.html

注意以下几点,其实在程序的开头也有说明的

1. J7第3脚通过杜邦线连到P3.2口,晶振11.0592.

2.串口调试程序波特率设置为57600,勾选16进制显示.

3.只适用于nec编码格式红外遥控器,如:非常典型的UPD6121、UPD6122芯片,特点是以一个9ms的低电平和4.5ms的高电平为引导码,后跟32位二进制代码.

   收到的是4个字节的数据 前2字节是用户码,所以的按键均应该一样,第3个字节是数据码,第4个字节是数据反码.
如图:

  我是用家里的一个万能电视机测试的,当设置为000时,本程序有效解码,当设置为064的时候就不行了,这就说明064不是nec码的

  那么如何知道您所用的遥控器是什么编码呢?一般原装的遥控器我们都不方便拆开看芯片的型号,要是搞坏就不好了.你可以用本开发板制作一个编码分析仪来测试波形,具体操作方法请打开:http://www.51hei.com/bbs/dpj-4524-1.html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2 21:01:48编辑过]

楼主:
1. J7第3脚通过杜邦线连到P3.2口,晶振11.0592.

你没理解到我的问题主题,我是说程序开启周围没有任红外发射设备。为什么还是可以收到数据。

而且是不停的收!!

网友A:
你换用1个电源看看 , usb的电源干扰较大,理想情况是用 3个电池 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