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89c52rc液晶显示汇编

楼主(2010-06-04):
本人急需单片机89c52rc的液晶显示汇编程序,液晶屏的型号是NH12864M,各位大虾,帮帮忙啊··要是谁有能力附单片机液晶显示的电路图那更好··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C代码就有,要看不?给份开发板的原理图给你看看,里面有线路连接图。

网友B(2010-09-14):
无论是C还是汇编写的,其实驱动这类硬件,关键是理解其时序,时序理解正确了,编写程序就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写!

网友C(2011-01-14):
液晶屏的型号是NH12864M----------实在不能记住天下所有 12864 屏幕的参数.---各个厂家都是自己命名的.

就知道:一模一样功能的,可能引脚不一样.

就知道:一模一样外形的,里头千变万化!带字库还是不带?

就知道:背光板就是 2 个引脚供电,左边是正极?不错!--------可偏偏就有右边是正极的!

还知道:看着一样的 12864 ,可能内部的控制器不相同,编程要求就不相同.地址啊!指令格式啊!没有谁去规定它们必须相同才可以卖给我们!

甚至有些供货商,你买他一个 12864 ,他给你一个示例程序(也是网上下来的),结果压根不能显示,你再问他,回答:我就是一个售货员,还没有你万分之一厉害呢!----你自己上网去搜索吧!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