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与C51单片机串行通信仿真

楼主(2010-06-05):
  最近刚开始接触C51单片机串行通信的仿真课题学习,要求设计基于RS-232的微机与单片机通信的数据结构并通过借助于C51编程工具实现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进行模拟调试。但手边没有单片机。

  请问各位大大,单片机教材上的发送、接受和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哪个模拟调试工具进行仿真?KEILC UV2除了单片机的编程也可以进行单片机的仿真吗?仿真时候如何进行发送和接受?与单片机进行通信的PC端调试工具用什么小软件比较好?仅仅用来单片机程序发送和接受测试数据的话,串口调试助手是不是就可以了?  最好可以附个能与微机的双向通信的单片机部分程序。

  盼作答,不胜感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5 19:47:24编辑过]

网友A(2016-12-21):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一般都是用ISIS 7 Professional。给个简单的通讯程序给你看看,里面有汇编的代码也有C代码,功能都 ...

你这个仿真图不行吧

网友B(2010-06-05):
仿真软件一般都是用ISIS 7 Professional。给个简单的通讯程序给你看看,里面有汇编的代码也有C代码,功能都一样的。而且还附有仿真图。做串口通信的一般有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或者用超级终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