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多字节移位

楼主(2010-06-07):
    前辈们,指点一下哟。

    原来用汇编编程很容易的就进行多字节的移位,现在刚开始学用Keil  C编程,就搞不懂从哪下手:

    就是比如一次性移位11个字节,比如左移,将最高字节的最高位移出丢失,并将下一字节的最高位移进前一字节的最低位,如此进行将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最后一个字节的最低位补0(或补1)。右移反过来。

   汇编的时候有RRL,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网友A:
给你看一个C的移位流水灯程序吧!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PORT P1

void delay()
{
 uint16_t i;
 for(i=0; i<20000; i++);
}

void led_8()
{
 uint8_t i;
 uint8_t tmp = 0x01;
 for(i=0; i<8; i++)
 {
  PORT =  ~(tmp<<i);//左移
  delay();
 }
 tmp = 0x80;
 for(i=0; i<8; i++)
 {
  PORT =  ~(tmp>>i);//右移
  delay();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8();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7 21:08:59编辑过]

楼主:
  我这样做的,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 i]=a[ i]<<1|((a[i+1]&0x80)? 1:0);      //    i 由0到7 。

   a[8]=a[8]<<1;

   这样子就可以同时将9个字节顺次向前移一位,如果要连续移多位,再加个循环控制就行了。

  我这样做是想让LED显示屏上的汉字向左或向右移动,昨晚就这样写搞定了。

网友B:
3楼的不错,不过我会老老实实的做个循环.

网友C(2021-04-21):
3楼大佬的算法够简洁啊。不过暂时领会不到。还是老老实实循环吧送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