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成HEX文件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6-09):
貌似Keil生成的文件是所有类型的。把文件后续改成HEX就行了?

那MCS-51集成开发环境也没有HEX文件类型生成,是不是又把后续改成HEX就行了?

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最后忙于考证。

没什么时间研究。- -

坛主解决下。

网友A:
不管是生成hex还是bin文件,如果想要其中的一种类型,但又生成不了的话。俺上传个两种类型互转的软件,不管是哪一种照杀不误

网友B:
貌似Keil生成的文件是所有类型的。把文件后续改成HEX就行了?

Keil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的,只要设置一下就OK.我不会再这里贴图。

1020095 QQ 号码。愿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