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单片机开发板 使用 AT89S52

楼主(2010-06-16):
我购买的 51Hei单片机开发板 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AT89S52单片机,需要改插线吗?还有就是使用什么下载编程软件?(我使用的是 usb转串口线).

网友A:
应该不用,都是51系列的,管脚都相同。。。

网友B:
需要用 usbasp 这种 或者  是并口下载线插在 板子上的10pin  ISP下载接口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