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求助:51单片机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吗?

楼主(2010-06-18):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单片机的纯菜鸟。最近毕设要求做一个图书馆分类机器人,其电路部分要求实现以下功能: 1。通过感应器(最好是条形码)读入标签对书进行分类。 2。分类后控制机器人行驶至指定位置卸下书本。我觉得可以通过控制马达前后转若干秒钟来实现功能。 请问51单片机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吗?马达功率应该很大,但是51单片机只能提供5V和很小的电流,这个怎么处理?我能不能给单片机加上一个无线遥控装置,通过电脑来控制单片机的运转呢? 如果有哪位大大可以提供更加详细的帮助,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些功能都可以通过单片机实现的。比如说机器人的行驶可以通过轨迹寻址来到达指定的位置(这个可以参考轨迹车来实现),要实现大电压和大电流控制的话可以通过用单片机控制电感器来实现。要想实现无线电脑控制单片机也是可以的,只要在PC端和单片机分别加上一个无线接收发送模块,然后再弄个编码解码的就OK了。。。这些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B:
做事只要坚持 认真 没有什么做不好的

网友C(2010-12-29):
单片机的电流可以通过dsl2003之类的芯片或功放芯片放大,通过定位或寻迹到达指定地点/高度(用红外等无线基站方式定位,超声波测距定位,寻迹等都要涉及传感方面的物理知识),然后是程序的处理输出并作用。其实单片机只是作出智能判断处理而已。其他的硬件方面的就考你数模电子,声光力磁方面的知识。这就是自动化。你先自己把思路分解模块化,就很好解决了,对我而言,除了软件方面的知识,其它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缺什么功能就加什么模块/扩展什么功能

网友D:
只要有耐心就有机会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