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延时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0-06-20):
DELAY: MOV   R2,#07AH

      L1: MOV   R3,#0FAH

      L2: DJNZ  R3,L2

           DJNZ   R2 ,L1

如果系统的晶振为6MHZ,那么这段延时程序,延时多长时间?

是不是这样子:1/6MHZ*250*250=0.104(S)左右

网友A:
是用的单片机自身的定时器吗?是的话就和晶振频率有关 若没有用到,可以用keil设置断点。单步调试此程序运行完所消费的时间,就是这个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

网友B(2010-12-30):
应该是32.719毫秒